[Quartus] chipscope 如何抓取很长一段时间波形

楼主(2012-08-05):
chipscope 限于数据存储深度,只能看到有限的数据波形。  有什么办法,能存储一段时间的波形,能用于我分析输入信号的质量。

楼主:
晕,咋一下发了三次 :L

楼主:
录波

就是在chipscope的基础上, 记录一段时间的波形数据。

网友A:
导出数据

网友B:
我所看的资料是CHIPSCOPE容量是你BRAM剩余的,当需要高速时钟和长记录时,真的不够大。我都是用外面混合信号示波器看,我自己体会,没有一定仪器条件,对某些设计影响很大

楼主:
如何设置

4# GoldSunMonkey
猴哥,能说的详细点吗? 如何设置,怎样导出?能够记录的最大数据量是多少?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也尝试过把信号引出来,用示波器观测。示波器只能看一下宏观的参数,比如周期。 现在我输入信号有错误,但并不是每个周期都有,而且都是微小的错误(相对整个周期来说,持续时间短),示波器没法观测到这种微小的变化。

网友C:
想看错误的输入信号的话,就把输入信号当做触发信号,设置一下错误情况,当错误出现时抓波形。

楼主:
回复 网友C:
恩,只能这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