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路模拟信号想加用什么加法器好

楼主(2012-08-05):
电工们,哪一种加法器好啊???????

网友A:
信号特性(如频率)不同,其相应适宜的结构可能完全不同。

楼主:
带宽大于1兆

网友B:
可以考虑用以下两种求和电路实现~

网友C:
直接 加法器

网友D(2013-07-09):
引用 楼主:
带宽大于1兆

这是为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