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Split/Mixed问题

楼主(2012-08-05):
大家好我用PADS分割三个网络,用Split/Mixed PLANE分割好了,但是覆铜就是有问题,同一网络原件脚就是不能覆铜,设置里面都是完全覆铜的,而且有的原件脚都能覆铜,没办法我在Split/Mixed这里分割网络,在换到NO PLANE进行覆铜就OK,因为NO PLANE只能分一个网络,我就把PLANE Type里面改成 NO plane在灌铜,就OK了,这样搞有问题没有?加工会出问题不?

网友A:
加工是没有问题的    你这个用的是正片   道理是一样的
不过你混合层分割不了具体不知道什么情况  可能你设置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