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产生下面的信号 不用单片机

楼主(2012-08-05):
设计制作一个声响模块,含信号产生电路、放大电路和微型扬声器等,每按键一次发声一次,声音信号的基波频率为500Hz左右,声音持续时间约为1s。要求声响模块采用电池供电,功耗不大于200mW

网友A:
这不就是一个门铃吗,这类电路多了,拆一个破电话,里边的振铃模块就行

网友B:
用单稳态电路来产生1s延时,用无稳态振荡电路来产生500Hz基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