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求大家帮我分析一下,做个频率补偿电路

楼主(2012-08-05):
1. 基本要求
(1) 按图1所示组装“模拟模块”电路,其中正弦波电压信号发生器可使用普通函数信号发生器。在开关K接Vs的条件下达到如下要求:
① Vs为200Hz、峰峰值为10V时,“模拟模块”输出Vb没有明显失真。
② 以200Hz为基准,Vb 的−3dB高频截止频率为4.5 kHz ± 0.5 kHz。
(2) 设计并制作频率补偿电路,使之达到如下要求:
① 频率为200Hz时的电压增益A(200Hz)=|Vo/Vs|=1± 0.05。
② 以电压增益A(200Hz)为基准,将A(f)=|Vo/Vs|的−3dB高频截止频率扩展到大于50kHz。
③ 以电压增益A(200Hz)为基准,频率0~35kHz范围内的电压增益A(f)的波动在±20%以内。
(3) 在达到基本要求(2)的第①、②项指标后,将开关K切换到接地端,输出Vo的噪声均方根电压Vn≤30 mV。
2. 发挥部分
(1) 在达到基本要求(2)的第①项指标后,以电压增益A(200Hz)为基准,将A(f)的−3dB高频截止频率扩展到100kHz ± 5kHz。
(2) 以电压增益A(200Hz)为基准,频率0~70kHz范围内的电压增益A(f)的波动在±10%以内。
(3) 在达到基本要求(2)的第①项和发挥部分(1)的指标后,将开关K切换到接地端,输出Vo的噪声均方根电压Vn ≤10 mV。
(4) 其他。

楼主:
请各位高手回个话啊

网友A:
做这个得FPGA玩得相当顺溜吧,不然那个频率补偿做不出来的。。。

网友B:
楼主,偶已经放弃这道题了...

网友C:
做个低调的小菜鸟 汽车电子网友先进的行车记录仪 仅供参考

楼主:
8# mac1250

网友D:
真是的,把中间的反向放大器搞成平坦的不就可以了,后面的频率补偿就容易了。

网友E:
FPGA有点困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