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编译链接失败

楼主(2012-08-05):
我定义了一个宏定义:#define CS=0           P2OUT&=~BIT2
在程序里使用,CS = 0;  可是出错。错误图片如下。
请高手指教,该如何改正?谢谢!

网友A:
呵呵,没明白楼主对于宏的定义是怎么认识的?

楼主:
我也没明白楼上是什么意思。到底我的定义有什么错误?

楼主:
楼上,你误会了。我是想用CS=0代替P2OUT&=~BIT2

楼主:
好了。我把#define CS=0           P2OUT&=~BIT2
改为#define CS0           P2OUT&=~BIT2
就编译通过了,中间不能有等号。

网友B:
宏的意思就是一个简单的名字,所以不能做运算的,LZ是个运算的宏,这样定义 :#define CS0()           P2OUT&=~BIT2
比较好

网友C:
你应该定义成CS_0之类的,而不能再宏定义里出现运算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