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噪声下的微弱信号的检测。

楼主(2012-08-05):
采用锁相放大电路?
有什么好的思路呢。
采用模拟方法, 那能否直接用集成锁相环芯片呢?

网友A:
看起难,其实不难

网友B:
建议采用低噪声差动放大技术,同时配以合适的LPF。

网友C:
基于自适应滤波算法对小波滤波器的构造方法进行讨论,重点在于解决对强噪声环境下微弱信号提取所需要的小波变换的子带自适应滤波器的构造,把小波变换技术和自适应滤波技术应用于微弱信号的检测。出基于自适应小波变换的心电信号的检测,利用小波变换的子带编码理论复后拟合微弱信号。仿真结果表明,该方法可进一步改善信号的检测能力方面是一种十分有效的方法

网友D:
若是提取的是周期信号,采用自相关算法即可从随机噪声信号中提取,单片机就能做

网友E:
回复 网友C:

可能误会楼主的意思了,小波算法应该是应用在数字信号处理方面,而楼主是想求模拟电路信号调理

网友F:
1# fxk416532131 如果你知道信号的性质,就好办。

      比如
           1.    如果你知道信号的频率的精确值,而且信号是正弦波或者你只需要基波。用高Q值电容开关滤波器就行。
           2.   如果信号是由一个已知的周期激发产生的,而且你需要知道信号波形,也有办法,可以用电路完成。
           。。。
            n.  如果你对信号一无所知,没办法。

网友F:
5# dxb_dxb 这篇论文是恐怕是有问题的。
        1.  他没有说明d(k)与x(k)的同步问题,相位不同小波变换后的子带值是不同的直接相加减计算误差信号怎么可以?
        2.   信号x(k)幅度不知道, 参考信号d(k)幅度知道,怎么计算误差信号?

网友G:
刚毕业的时候,在一家公司上班,有个产品遇到的问题是:从背景噪声中提取出有用的信号,但是背景噪声频率、幅度与有用的信号基本没有差别。
找了浙江大学的一个教授来解决这个问题,花了N万元,特意采购了一台300M的4踪示波器,还采购了频谱分析仪,历时一年多,最后,那教授得出一个结论:只要你们能告诉我干扰与有用信号的区别,我就能把干扰过滤掉。
当时我啥也不懂,我就看到频谱仪打印出来的结果上,干扰信号与有用信号的频谱分布基本没有差别。

网友F:
10# cjseng 呵呵,任何滤波都是在知道信号某些性质的前提下进行的。即便是简单的RC/LC高通、低通、带通,你也必须知道信号的频带,对么?
    对于有些人,知道信号的性质,他可以设计出相应的电路,知道的越多,滤波效果越好;而某些人就是知道信号的性质也无所适从。

网友E:
回复 网友G:

  频谱仪是个好东西,可惜我们没有,只能看看波形!
请教一下,频谱仪是能看出复杂波形中蕴含的各次谐波的频率及幅值的仪器,那根据这些信息是如何将有用信号从噪声中提取出来的?

网友F:
10# cjseng 就算频谱和噪声没差别,也不一定没办法滤波。
     比如周期性窄脉冲,频谱和噪声没有多大区别。但是如果知道信号周期也一样可以滤出。

网友G:
回复 网友F:
问题是噪声跟信号是完全一样的,传感器是一个压电陶瓷,受到外力后产生信号,在我们的产品上这个压电陶瓷受到X\Y\Z三个轴的力,其中X轴的信号是我们所需要的,Y\Z轴的信号对于我们来说就是干扰,可这三个轴的信号都是有同一个振动产生的。采用特殊的封装,我们解决了Y轴的干扰信号,但是对于Z轴的干扰信号,没有办法消除。教授试图采用频谱分析的方法,筛选出有用信号,一开始信心满满,可惜未能成功。

网友G:
回复 网友G:

  频谱仪是个好东西,可惜我们没有,只能看看波形!
请教一下,频谱仪是能看出复杂波形中蕴含的各次谐波的频率及幅值的仪器,那根据这些信息是如何将有用信号从噪声中提取出来的? ...
引用 网友E:

根据试验确定的,比如第一个尖峰是有用信号,则其他的都是干扰;如果试下来发现选错了,那就选第二个;第二个再不行就选第三个,总有选对的一次。
判断选对选错,是有根据已知条件,由其它设备判定的,相当于一个标定的过程。
我的理解就是这样,说错了就当我没说。

网友H:
回复 网友F:
问题是噪声跟信号是完全一样的,传感器是一个压电陶瓷,受到外力后产生信号,在我们的产品上这个压电陶瓷受到X\Y\Z三个轴的力,其中X轴的信号是我们所需要的,Y\Z轴的信号对于我们来说就是干扰,可这 ...
引用 网友G:

这只能从传感器上想办法。最好别从电路上想办法。

网友E:
回复 网友G:
XYZ 3维空间,莫非是用在飞机上的?
XYZ 3信号应该会有区别的吧,比如在相位上不同,频谱仪应该看不出相位的吧?

网友E:
先吃透传感器内部所依据的物理原理

网友G:
回复 网友E:
啥原理哦,不就是压电陶瓷受到外力产生电信号么。
也不是用在飞机上的,只不过是个流量(流速)传感器,整个产品是涡街流量计,测管道里的流体流速的。有流体经过,根据涡街原理,压电陶瓷会受到左右交替的力,就跟旗帜在空中左右摆动一样,摆动的频率跟流速有关,测到这个频率就可以推算出流速,基本就是这个原理。
问题是:没有流体经过时,管道受到别的震动,传感器也会产生信号;有流体经过时,管道受到震动,干扰信号与有用信号就会叠加。要做的就是把干扰信号与有用信号区分开。
实际上现在市场上的这种流量计都存在这个问题。

网友I:
这种问题应该从传感器入手解决,背靠背装一对压电陶瓷取差分信号。

网友G:
这种问题应该从传感器入手解决,背靠背装一对压电陶瓷取差分信号。
引用 网友I:

是,本来就是这么用的,但不能完全解决问题。
后来最终的解决办法是:装两对背靠背的传感器,取差分信号的差分信号,相当于有4个传感器,呵呵,有较大改善,但还是不能彻底解决。

网友F:
14# cjseng 这样啊,确实棘手。如果是我做这件事,我会尝试在传感器上加扫频激励信号,当激励信号与涡旋频率相同时,涡旋因为共振而得到增强,依此来识别涡旋信号频率。而管道震动Q值很高,很难在短时间被激发。

网友G:
14# cjseng 这样啊,确实棘手。如果是我做这件事,我会尝试在传感器上加扫频激励信号,当激励信号与涡旋频率相同时,涡旋因为共振而得到增强,依此来识别涡旋信号频率。而管道震动Q值很高,很难在短时间被激发。 ...
引用 网友F:

这个楼好像已经歪了,楼主的问题没人回答了,希望楼主不要见怪,大家讨论下技术。
有流体在运动,管道本身肯定是在震动,因为在实际现场管道都是与风机或水泵相连的。
传感器的信号非常微弱,因为传感器只是检测到很小的应力变化,肉眼是绝对看不到左右摆动的。我们的电路第一级称为电荷放大器,而不是电压或电流放大器。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当时整个放大电路在低频段(20hz以下)的电压放大倍数是40000倍,电荷放大电路有屏蔽罩的,否则根本不能正常工作。
另外一点:信号的频率是实时变化的,流速变化,频率也发生变化,当然也可以认为短时间之内流速是恒定的,只是扫频信号能不能跟上这个变化呢?
而后级计算流量就是把这个信号的脉冲数相加,修正后得到最终结果。流速的模拟量就是把这个频率转换成4-20mA电流。
实际上我们的解决办法是:一个传感器检测管道内的流体运动和管道震动叠加的信号,在边上再安装一个传感器检测管道本身的震动,利用这两个传感器的信号,将管道震动的信号减掉,不过由于两个传感器出来的信号有相位差,这个“减法”不好做。

网友J:
我的粗浅理解,要看采集信号的频谱,从中选中噪声的频率,做带通滤波保存有用信号,做陷波祛除干扰信号。

频谱中有1、3、5……次谐波,这个也是要考虑的。如果滤波器做到程控可变,根据信号频率、噪声频率分别更换滤波器参数,那在工程上就非常适用了。

网友K:
哈哈!传感器的问题,不怎么好解决啊

网友F:
23# cjseng 哦,建议:
     1. 可以用强的低周期(比如0.5--2 HZ)单脉冲或脉冲群激励,效果上相当于宽频并行激励,探测核四极共振就用这种办法,他的信号至少比你的小2个数量级。
     2.你现在的办法也不错,补偿叠加的相位问题可能是信号延迟造成的,在不同频率上相位不同,很难直接叠加,可以用BBD或类似器件做延迟后再做叠加。

网友L:
采用“相关运算”,妥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