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香水城,STM32F051Discovery板无法下载程序了[已解决]

楼主(2012-08-05):
RT,编译环境为KEIL,V4.54。

点击仿真或者下载按钮,KEIL提示:

确定后又提示:

ST-LINK/V2的驱动程序已经安装了,在KEIL的DEBUG页面中也能看到ST-LINK。
是什么原因啊? 还是软件没有设置好?

楼主:
看了下STM32F0探索套件用户手册,SWD是连接GPIOA的, 而我在学习GPIO的过程中,把GPIOA0~GPIOA15都分别配置为输出,并且ODR寄存器的值配置为0X5555(0B101010101010101),会不会是这个有影响 ?

网友A:
或许是板子有问题,连不上

楼主:
或许是板子有问题,连不上
引用 网友A:

早上都还用得好好的啊。哎,怪事情啊。

网友B:
有没有保证 JP2 的连接?
这是电源

楼主:
有没有保证 JP2 的连接?
这是电源
引用 网友B:

保证连接了的,
在已烧录的程序里,有点灯的命令。都可以看到灯亮。。

网友C:
也许程序里把SWD给屏蔽了,用ISP擦FLASH吧

楼主:
呵呵,已经解决了
谢谢楼上的各位。

楼主:
引起故障的原因: 在程序中配置了GPIO13\GPIO14。 解决方法:长按目标板上的复位键,再点击仿真,再松开复位键。 有一点没有搞懂。手册写有GPIOA复位后的值为:0x2800 0000,即将GPIO13\14配置为复用模式,但为什么在程序配置了GPIO13\14为输出,会引起SWD无法仿真、下载的问题。

我用万用表测量目标板上的STM32F051R8T6的复位脚,在点击仿真时,有瞬间的电平变化,我分析应该是对目标板有复位的动作。
但为什么GPIOA的配置状态没有复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