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rber文件能转成PCB文件吗?本人用的是AD09

楼主(2012-08-05):
gerber文件能转成PCB文件吗?本人用的是AD09,求方法

网友A:
gerber文件就可以做pcb啦  你还想干嘛  ;P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因为之前的PCB掉了,但现在又要改板。有gerber文件和dwg文件,只能通过dwg文件抄板了

网友B:
目前有一个办法可以,但是生成的PCB只有网络是连贯的,也就是说你可以高亮一条网络,看看哪个节点和哪个是连一起的,其他的就别想了
http://wenku.baidu.com/view/11578fcea1c7aa00b52acb2f.html

网友C:
好像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B:
对,我转了一个,元件全散了,丝印层上的图标不是TEXT的了

楼主:
不知道有方法能既有网络,元件又是整个的正常,那样就OK了

网友D:
没有捷径

网友B:
我给你的方法是我从业10多年发现的最好结果了,你觉得什么都一次搞定可能吗?

网友E:
通过gerber文件你还想让软件判断出来什么是一个元件整体????
gerber只是一种专用图形格式而已,分辨元件还是靠丝印层和线路层自己分析……
再说了,就算元件散了,也是可以编辑的……

网友F:
可以,但没有网络

楼主:
好像有时转的时候,网络有些不对,不知道怎么回事?有些干脆就不能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