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6FXXX烧写不进去程序

楼主(2012-08-05):
PIC的板子,用ICD3传程序时没有反应,所有的板子都一样,请问要怎么检测电路板问题出现在哪里?(没学过PIC,描述不够详细请原谅)

网友A:
看下IDE里提示的啥。

楼主:
提示的大约是programme verify failed,以前用过同样的程序给同样的板子烧写过,这批的PCB不知道是不是有问题,因为刚入职一周,还不熟悉PIC,明天要汇报下情况,学过51,问题出在哪里我都检测不到,要丢人了。

网友A:
擦除以后再写卡看。

网友B:
楼上的可以试一试,电源有没有接正确呢?

网友C:
1、首先要确定ICD3连接正确
2、其次要确定芯片型号选择正确
3、然后确定ICD3和芯片连接正确
4、确定芯片的ICSP口的电路正确

楼主(2013-01-04):
谢谢楼上的朋友们,问题后来解决了,是程序出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