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232的串口热插拔的问题

楼主(2012-08-05):
RS232的串口热插拔很容易损坏吧?大家是用保护电路,还是遵循不要热插拔的原则就好了?我如果用MAX3232的芯片,因为这块芯片有加入静电放电保护技术,是不是可以热插拔呢?请大家不吝指导下,谢谢!

网友A:
我是经常插拔232设备的,想一想你调试一个设备,要插拔232接口的时候,要把电脑关机,接好在开机,不行再关机,重接,在开机,是不是就烦死了。
232设备拔的时候,注意把电脑连接232的软件全部关掉,然后把232设备的电源全部关掉,这样才安全。插的时候是先连接在上电。
不放心可以加保护电路

网友A:
保护电路

网友A:
RS232口在通信设备上作为调试用接口,板间通信接口和监控信号接口,传输距离不超过15米。调试用接口使用比较频繁,经常带电插拔,因此接口会收到过电压,过电流的冲击,若不进行保护,很容易将接口芯片损坏。
RS232的接口芯片输出电压一般为±9V,不会超过±12V。因此对接口收发信号线可采用双向瞬态抑制二极管。BS0150MS,限流电阻选100欧姆,一般放在232接口芯片侧,电阻的功率要选大些,1/4W以上,否则电阻容易烧坏。
BS0150MS器件50A(8/20uS)15A(10/1000uS)寄生电容15pF。

楼主:
谢谢你啊,你说的这些我前面都已经在网络上有查过了,其实我还想知道下大家自己以前有使用过串口时经常遇到过的电路设计或者线路板布线上的问题或者简单的说分享下使用串口的经验?:o
RS232口在通信设备上作为调试用接口,板间通信接口和监控信号接口,传输距离不超过15米。调试用接口使用比较频繁,经常带电插拔,因此接口会收到过电压,过电流的冲击,若不进行保护,很容易将接口芯片损坏。
RS232 ...
引用 网友A:

楼主:
据查阅网上的资料,系统间地线噪声是造成RS232数据错误的主要原因,我们应该怎样来抑制系统间的地线噪声呢?线路板布好一点?电源噪声选小点的?还是?:o:o:o:o:o:o

楼主:
咋查阅的人这么多,没人回复呢?
据查阅网上的资料,系统间地线噪声是造成RS232数据错误的主要原因,我们应该怎样来抑制系统间的地线噪声呢?线路板布好一点?电源噪声选小点的?还是?:o:o:o:o:o:o ...
引用 楼主:

网友B:
我的RS232没有坏掉过。用的是MAX3227。但是另一端却经常被打死,导致我的板子上的调试端口没法工作。这问题很纠结,借宝地一用,希望找到解决办法~~~

楼主:
我的RS232没有坏掉过。用的是MAX3227。但是另一端却经常被打死,导致我的板子上的调试端口没法工作。这问题很纠结,借宝地一用,希望找到解决办法~~~ ...
引用 网友B:
高手在哪里啊?出来帮帮忙。:o

网友C:
尽量不要热插拔~ 特别是接地不可靠的情况下

网友D:
ADI有232隔离芯片,可以有效降低端口损坏,支持热拔插也是它宣传的一点卖点。

还有用232安全栅的,当然这个是用在苛刻场合,不适合你。

楼主:
哦,我想再问下232数据错误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会不是系统间的地线噪声呢?:o
ADI有232隔离芯片,可以有效降低端口损坏,支持热拔插也是它宣传的一点卖点。

还有用232安全栅的,当然这个是用在苛刻场合,不适合你。
引用 网友D:

网友E:
回复 楼主:
232数据错误的原因很多的,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如果你碰到实际问题的话,把具体的电路和出现的问题详细说明一下。这样比较有针对性~

楼主:
回复 网友E:
好的,谢谢。

网友F:
RS232的串口热插拔不是那么容易坏的呢。

楼主:
有谁知道232中驱动器的负载阻抗怎么测呢?我想知道是否能够满足3K~7k这个指标,可是不知道怎么测?:o:o

网友A:
我用的232没有坏过,一般不会热插拔的,不管做什么事都的自己严谨一点,把危险降到最低。
你说的负载阻抗我也不怎么明白,查了一下,资料上说3k-7k可以满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