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请教一下ttl反相器中的一个小知识点

楼主(2012-08-05):
请各位看一下图,其中Vcc为5v,高低电平Vil=0.2v,Vih=3.4v。我有几个地方比较疑惑
1.T1的饱和状态是否由‘Vcc经R2与T2的bc电阻到达T1c极使Ic极小,从而使得Ib*放大系数>Ic’来判断得出结论?
2.当输入高电平时,T2T3导通使T1的b点电位钳在2.1v,但我认为b点电位还可以由Vi加上Ube得到,两个求的方法都正确为什么要选择前者?
小弟我是上网查了好久顺藤摸瓜过来的,希望熟悉相关内容的前辈可以指点一下,多谢

网友A:
建议看看童诗白的书

楼主:
各位大佬看过给个解释啊,小弟属于假期自学的只能上论坛请教啊

网友B:
第一个问题,可以这么理解,但是严格说T2集电极的电阻应该是从集电极向右看的等效电阻,就是包括T4的集电结和RC4;
第二个问题,你说的也对。但是输入高电平时,t1基极看起来是4.1v,但t1的发射结几乎处于截至状态,而右边的管子导通后就把t1的基极给固定了2.1v

网友C:
这里的T1用法比较特殊,一般做成多“发射极”形式,构成“与门”输入。

网友D:
刚看到这个电路我就傻了,直到我又仔细看了下数电中的介绍,才渐渐明白,这里的T1工作状态分析还真不简单啊!

楼主:
4楼大哥,我还想想你确定一下
1.你对我第一个问题的解释是想说Vcc经Rc2,Rc4和T4的bc电阻到达T2c极是吧?
2.第二个解答请原谅我愚钝,T1发射结为何处于截止状态?
3.而且我对‘嵌在2.1v’中‘2.1‘这个数值还有些疑问,难道2.1v是由T2,T3的Ube加上T1的Ucb获得?我前些时候学模电时没有看到有关Ucb压降的内容,虽然我知道集电结相当于一个二极管但又不能单纯看做二极管。请问Ubc=0.7v的形成有什么具体条件?当输入为低电平时Ubc=0.7v还成立吗?
多谢楼上各位帮忙,希望有其他人看到我这层楼的问题也能帮忙解答一下,就算只点明几个字也可以,多谢大家。

网友B:
1.主要还是rc2
2.t1的发射结处于微导通状态,即高电平3.6v+0.7=4.3v,则流过rb1的电流为0.7v/4k=0.175ma,说明发射结电阻很大,那么可以认为t1的基极有2个支路相并,当然电压取决于右边的之路
3.在理解2的基础上,这个问题才好理解。如果认为t1的发射结截止,那就相当于断开,这时t1的bc就是一个二极管,压降自然0.7v

楼主:
多谢解答,可是关于解答2我还想问:“Ib1”很小怎么得到“发射极微导通”,是说Ib1小导致Ie1也小所以微导通即截止?

网友B:
ib=0是截止,相对于几个ma、十几ma的电流来说,0.17ma就很小了,从三极管的输入特性看刚刚离开截止区,通常称微导通

楼主:
多谢了老大,省了我不少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