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使用stm8s105单片机,下载程序有问题

楼主(2012-08-05):
最近在使用stm8s105单片机,用stlink下载程序怎么也下不了,后面量复位脚电压,只有1.7V,复位电路是10k+0.1uf阻容复位电路。
现在把单片机去掉,只保留复位电路,测量复位电压是3.3V;板子焊接上单片机,复位电路的电压却是1.7v,换了单片机也一样。,请问这种情况该怎么解决,

网友A:
是不是你配置的问题,单片机IO配置错了吧

楼主:
程序都无法下载 io也无法配置

网友A:
检测下板子接上MCU后,是否短路或其他连接问题

网友B:
或许芯片有问题,或许复位引脚没弄对,  可能的原因挺多的。

网友C:
这个就应该完全是硬件上的问题了,多检查检查电路

网友D:
拿万用表测一下有没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