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瓷电容和CBB电容,安规电容有区别吗?

楼主(2012-08-05):
最近在弄一个阻容降压的LED的灯,90个灯珠分成3路,一路30个,采用桥式整流,后47uF电容滤波,点亮LED,输出电流大概45mA,电压95V左右。
    阻容降压采用的是贴片的1uF 250V陶瓷电容,有电流声发出,后来换了个供应商的电容,一样有电流声,但使用CBB和安规电容就没有了噪声,由于CBB和安规电容体积比较大,所以想用陶瓷贴片电容代替。
  想问请教一下各位,这个响声有没有人遇到过?有没有办法解决?是电容质量不好?

网友A:
区别太大了  你找陈永真老师的书看看

网友B:
可能是电容材质决定的吧,陶瓷电容耐冲击能力差;
CBB和安规电容材质一样的,都是聚丙烯薄膜,耐冲击能力优越。。。。

楼主:
刚刚测试了CBB电容,声音少很多,靠近可以听到有一点点声音,远点几乎听不到,之前看过一个灯,使用外观和贴片陶瓷电容一样的阻容降压好像有两个贴片三极管的东西,加几个电阻,其他连一个滤波电容都没有,做出的灯不闪烁也没有响声,真不知道是怎样做到的。

网友C:
陶瓷,高介电的陶瓷是有压电效应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瓷介电容体积少很多,CBB400V的厚度估计都有7MM以上,要不是体积限制了,我也是用CBB,价格也比瓷介的便宜

网友E(2013-01-14):
内部结构不一样 陶瓷贴片电容都是直流点 阻容降压电路是交流点电流通过脉冲不一样有就是贴片电容DF值高原因很多

网友E(2013-04-27):
內阻不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