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电压基准芯片的参数解析及应用技巧

楼主(2012-08-05):
(无正文)

网友A(2012-09-07):

电压基准芯片是一类高性能模拟芯片,常用在各种数据采集系统中,实现高精度数据采集。几乎所有电压基准芯片都在为实现"高精度"而努力,但要在各种不同应用场合真正实现高精度,则需要了解电压基准的内部结构以及各项参数的涵义,并要掌握一些必要的应用技巧。

电压基准芯片的分类

根据内部基准电压产生结构不同,电压基准分为:带隙电压基准和稳压管电压基准两类。带隙电压基准结构是将一个正向偏置PN结和一个与VT(热电势)相关的电压串联,利用PN结的负温度系数与VT的正温度系数相抵消实现温度补偿。稳压管电压基准结构是将一个次表面击穿的稳压管和一个PN结串联,利用稳压管的正温度系数和PN结的负温度系数相抵消实现温度补偿。次表面击穿有利于降低噪声。稳压管电压基准的基准电压较高(约7V);而带隙电压基准的基准电压比较低,因此后者在要求低供电电压的情况下应用更为广泛。

根据外部应用结构不同,电压基准分为:串联型和并联型两类。应用时,串联型电压基准与三端稳压电源类似,基准电压与负载串联;并联型电压基准与稳压管类似,基准电压与负载并联。带隙电压基准和稳压管电压基准都可以应用到这两种结构中。串联型电压基准的优点在于,只要求输入电源提供芯片的静态电流,并在负载存在时提供负载电流;并联型电压基准则要求所设置的偏置电流大于芯片的静态电流与最大负载电流的总和,不适合低功耗应用。并联型电压基准的优点在于,采用电流偏置,能够满足很宽的输入电压范围,而且适合做悬浮式的电压基准。

网友A:
后面还有,就不贴了,呵呵,不错。

网友B:
喜欢看关于技巧的东西,省时省力,进来学习来了

网友C:
感觉都是理论的东西,还是在时间中积累经验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