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RL-ARM 代码中os_set_env的问题

楼主(2012-08-06):
最近看了RL-ARM代码,在初始化调用了os_set_env ,有点不解:

/*--------------------------- os_set_env ------------------------------------*/

__asm void os_set_env (void) {
        /* Switch to Unpriviliged/Priviliged Thread mode, use PSP. */
        MOV     R0,SP                            //; R0 = MSP
        MSR     PSP,R0
       //; PSP = R0
        LDR     R0,=__cpp(&os_flags)      //; R0 = &os_flags
        LDRB    R0,[R0]
      //; R0 = *R0
        LSLS    R0,#31
      //; R0 = R0 << 31逻辑左移
        MOVNE   R0,#0x02                   //; Priviliged Thread mode, use PSP   if(R != 0x02)
        MOVEQ   R0,#0x03                  //; Unpriviliged Thread mode, use PSP
if(R == 0x03)
        MSR     CONTROL,R0
    //; CONTROL = R0
        BX      LR
    //; return

        ALIGN
}

这个一段RL-ARM的代码,功能是根据os_flags来设定CM3的CONTROL寄存器,即改变模式和使用PSP

问题是:程序返回时,直接进了SVC_Handler ,难道对CONTROL写操作会引发异常?

/*-------------------------- SVC_Handler -----------------------------------*/
// 11# 异常服务,执行系统服务调用指令SVC引发的异常
__asm void SVC_Handler (void)
{
}

求高手签定,谢谢

网友A:
虽然我不会!但是这个帖子不能沉了!顶起来让更多的人知道

楼主:
真是沉了
看来用RTL的人少啊,RTL是一个不错的os

楼主:
RL-ARM不错。

    描述                RX Kernel
支持的进程数             最多256
支持的信箱数             无限制
支持的信号量数           无限制
支持的互斥量数           无限制
支持的信号量数           每个进程16个
支持的用户定时器数       无限制
RAM 要求                 最少500字节
代码要求                 小于5 K字节
硬件要求                 一个或多个片上时钟可用
用户进程优先级           1 - 255
进程切换的时间          小于5µs @60MHz, 0 ws.
中断停止时间            小于1.8 µ @60MHz, 0 ws

网友B:
你肯定是没有仔细跟踪代码。
你查一下<rtx.h>头文件中,有关os_set_env ()函数的宏定义,就明白是怎么回事。

楼主:
你肯定是没有仔细跟踪代码。
你查一下头文件中,有关os_set_env ()函数的宏定义,就明白是怎么回事。
引用 网友B:

5楼也用RT-ARM?

楼主:
搞明白了

#define __SVC_0         __svc_indirect(0)
extern void      _os_sem_init (U32 p, OS_ID semaphore,
                                      U16 token_count)                 __SVC_0;

异常是由__svc_indirect(0)产生的

网友C:
解决问题的速度还是很快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很不错的指南,多谢共享

网友E:
你肯定是没有仔细跟踪代码。
你查一下头文件中,有关os_set_env ()函数的宏定义,就明白是怎么回事。
引用 网友B:

应该就是头文件的问题

网友B:
你在***论坛不是也问了啊?
    我在那边回答了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