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容等效转化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2-08-06):
想求c1的值,想求r2c2时常数,两个问题?没明白要达到什么目的

网友B:
串并联?V1和V2可以直接解出来,电容用1/(jwC)代入。

楼主:
就是求整个电路的时间常数

网友B:
要先定义输入和输出,“整个电路”是指什么?

楼主:
就是把VCC R1定义为信号源和信号源内阻,其它是外部电路。

所以也应当考虑信号源内阻,我想应该是把信号源置0 短接,然后求一下整个电路的时间常数,如果是这样的时间常数是怎么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