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去耦电容的布线

楼主(2012-08-06):
拜读王老师的单片机抗干扰书,谈去耦电容的布线方式,电源先进去耦电容,在进IC的电源,地线也是先连接地在连接IC的地,在不铺铜的情况下可以理解,但是在铺铜的情况下,地通过铺铜连接在一起。书上讲去耦电容的地错误的连接在别处起不到去耦的作用,请高手指点指点!两种连接方式见图。

网友A:
你这就一个地啊  这样连接是对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书上讲必须先连接到去耦电容的地上,在连接到IC的地上

网友B:
我一直遵守:电容尽量靠近电源输入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