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分悬赏】一首好听的歌,谁能帮忙翻一下

楼主(2012-08-06):
AD, AN, ST, TI, ADI
《rolling in deep》

前几天看《中国好声音》听到的,看了网上的几个版本,信达雅的几乎莫有,

Rolling In The Deep
Adele
There's a fire starting in my heart
Reaching a fever pitch
it's bringing me out the dark
Finally I can see you crystal clear
Go head and sell me out
and I'll lay your shit bare
See how I leave with every piece of you
Don't underestimate the things that I will do
There's a fire starting in my heart
Reaching a fever pitch
and it's bring me out the dark
The scars of your love remind me of us
They keep me thinking that we almost had it all
The scars of your love they leave me breathless
I can't help feeling
We could have had it all
Rolling in the deep
You had my heart inside of your hand
And you played it
To the beat
Baby I have no story to be told
But I've heard one of you,
and I'm gonna make your head burn
Think of me in the depths of your despair
Making a home down there,
reminds you of the home we shared
The scars of your love remind me of us
They keep me thinking that we almost had it all
The scars of your love they leave me breathless
I can't help feeling
We could have had it all
Rolling in the deep
You had my heart inside of your hand
And you played it
To the beat
We could have had it all
Rolling in the deep
You had my heart inside of your hand
But you played it
With the beat
Throw your soul through every open door
Count your blessings to find what you look for
Turned my sorrow into treasured gold
You pay me back in kind and reap just what you sow
We could have had it all
We could have had it all
It all, it all it all,
We could have had it all
Rolling in the deep
You had my heart inside of your hand
And you played it
To the beat
We could have had it all
Rolling in the deep
You had my heart inside of your hand
But you played it,played it, played it,played it
To the beat

网友A:
滚动深
阿黛勒
在我的心里开始有一个火
达到了狂热的程度
它带给我的黑暗
最后,我可以看到你清澈
去头和出卖我
我会躺在你的狗屁裸
看到我是如何与你的每一块离开
不要小看我会做的事情
在我的心里开始有一个火
达到了狂热的程度
它给我带来了黑暗
你的爱的伤疤提醒我们,我
他们让我想,我们几乎拥有了一切
你的爱的伤痕,他们让我无法呼吸
我不禁感慨
我们能有这一切
滚动中的深
你有我的心,你的手,
你玩过
节拍
宝贝,我有没有被告知的故事
但我听说过你,
我会让你的头烧
我觉得在你绝望的深渊
使家庭出现了下滑,
想起我们共同的家
你的爱的伤疤提醒我们,我
他们让我想,我们几乎拥有了一切
你的爱的伤痕,他们让我无法呼吸
我不禁感慨
我们能有这一切
滚动中的深
你有我的心,你的手,
你玩过
节拍
我们能有这一切
滚动中的深
你有我的心,你的手,
但你玩过
随拍
通过每一个开放抛出你的灵魂
算你找到你所寻找的祝福
珍贵的黄金变成了我的悲伤
你给我回实物,收获你播种什么
我们能有这一切
我们能有这一切
这一切,所有这一切,
我们能有这一切
滚动中的深
你有我的心,你的手,
你玩过
节拍
我们能有这一切
滚动中的深
你有我的心,你的手,
但你打它,发挥它,发挥它,发挥它
节拍

网友B:
Rolling in the Deep
在灵魂深处翻滚

       There's a fire starting in my heart,
  我心中燃起了一股火焰
  Reaching a fever pitch and it's bringing me out the dark
  那温度将我从黑暗解救
  Finally, I can see you crystal clear.
  我终于看清你了
  Go ahead and sell me out and I'll lay your sheet bare.
  继续将我出卖然后放弃自己的全部赤裸的留在你的心中
  See how I leave, with every piece of you
  看我怎样将你从我的**里逐一脱离
  Don't underestimate the things that I will do.
  不要低估我将会做些什么
  There's a fire starting in my heart,
  我心中燃起了一股火焰
  Reaching a fever pitch and it's bringing me out the dark
  那温度将我从黑暗解救
  The scars of your love, remind me of us.
  你的爱所留给我的伤痛,提醒了我
  They keep me thinking that we almost had it all
  让我觉得只差一步之遥 我们将会拥有一切
  The scars of your love, they leave me breathless
  你的爱所留给我的伤痛,已让我无法呼吸
  I can't help feeling...
  我甚至已失去知觉
  We could have had it all
  我们本应幸福的
  Rolling in the Deep
  在黑暗中翻滚
  Your had my heart... Inside of your hands
  你曾把我的心捏在手里
  And you played it... To the beat
  然后玩弄它
  Baby I have no story to be told,
  宝贝我已无话可说
  But I've heard one of you and I'm gonna make your head burn.
  可我知道你的思绪缠绕着你
  Think of me in the depths of your despair.
  在绝望的深处想着我
  Making a home down there, as mine sure won't be shared.
  在你绝望的深处,我不再和你分担
  The scars of your love, remind me of us.
  你的爱所留给我的伤痛,提醒了我
  They keep me thinking that we almost had it all
  让我觉得只差一步之遥 我们将会拥有一切
  The scars of your love, they leave me breathless
  你的爱所留给我的伤痛,已让我无法呼吸
  I can't help feeling...
  我甚至已失去知觉
  重复“We could have had it all... Rolling in the Deep
  Your had my heart inside of your hand
  And you played it To the beat
  We could have had it all
  Rolling in the deep.
  You had my heart inside of your hand,
  But you played it with your beat
  Throw yourself through ever open door (Whoa)
  从每一扇开着的门中穿越
  Count your blessings to find what look for (Whoa-uh)
  希望你能找到你想要的
  Turn my sorrow into treasured gold (Whoa)
  把我的悲伤化作“财富“
  And pay me back in kind- You reap just what you've sown.
  让你知道什么事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重复“(You're gonna wish you... Never had met me)
  We could have had it all (Tears are gonna fall... Rolling in the deep)
  We could have had it all yeah ( you're gonna wish you... never had met me)
  It all. (Tears are gonna fall)
  It all
  It all (Rolling in the deep)
  We could have had it all (you're gonna wish you, never had met me)
  Rolling in the deep (Tears are gonna fall rolling in the deep)
  You had my heart inside... (you're gonna wish you)... of your hand (Never had met me)
  And you played it... (Tears are gonna fall)... to the beat (Rolling in the deep)
  We could have had it all ( you're wish you never had met me)
  Rolling in the deep (tears are gonna fall, rolling in the deep)
  You had my heart... ( you're gonna wish you)... Inside of your hand (Never had met me)”
  But you played it
  但你欺骗了我
  You played it.
  欺骗了我
  You played it.
  欺骗了我
  You played it to the beat.
  欺骗了全部的我

网友C:
一些不同的理解:

I'll lay your ship bare
"I'll lay your SHIP bare" it's a nautical / shipbuilding term that means "To decommission a ship or remove it from service". They remove all of the fittings and rigging and whatnot and "lay" the ship in dry-dock. The fittings are all very valuable and can generally be re-used. When a ship has been treated / decommissioned this way, it is said to have been "Laid bare"." This obviously makes more sense than leaving one's "shit" bare.

为什么不是“shit”呢?下面是找到的解释,不过有人反驳说不是这样,随便看看吧:
They lyrics are indeed "I'll lay your SHIT bare." Adele, herself, has even said so in interviews. She changes it to ship for american media because of their censorship laws. In many of her live performances in the US, she even says "I'll lay your stuff bare." Obviously covering for the word "shit" for the appropriate crowd. The internet is quite the resource when you use it correctly.
所以,这句没法翻译了,意会吧:L

The scars of your love, remind me of us
你爱的伤疤,让我回忆起我们

I can't help feeling...
我无法停止感觉...

Baby I have no story to be told,
宝贝我可没什么“故事”可讲,
But I've heard one of you and I'm gonna make your head burn.
但是我知道你有,我会让你焦头烂额
Think of me in the depths of your despair.
在绝望的深处想到我
Making a home down there, as mine sure won't be shared.
你就在那里安家吧,因为我的家绝不和你分享

何谓“Rolling in the Deep”?
Rolling in the Deep is what a ship far out at sea does - in old fashioned, poetic language. The image is a small ship tossed on a very deep, dark ocean.
At the beginning of this song the singer says "Finally, I can see you crystal clear. Go ahead and sell me out and I'll lay your ship bare." starting a nautical illusion. Later on she says "Think of me in the depths of your despair. Making a home down there, as mine sure won't be shared."
The lyrics conjure for me an image of the man alone in a deep sea of despair like a lonely ship rolling in the waves of the deep ocean - Rolling in the Deep
The song itself is a big boating metaphor.

网友D:
2L翻译的也太不负责了吧,
狗屁裸
什么意思。。。。

网友E:
我印象最深的是Linkin Park在2011 London iTunes Festival上面破天荒演唱的Rolling In The Deep。一个乐队唱其他乐手的歌,相当少见了。

从来不擅长翻译歌词的,这东西光是信达雅还不够,还要文艺,如果你准备用来唱,还要对仗,还要排比,还要押韵……死的心都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