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使用KEIL for ARM 软仿真的问题

楼主(2012-08-06):
使用平台是KEIL3.5
CPU 是STR710FZ2,ARM7TDMI的内核,这个对软仿问题不大

问题来了,使用simulate(option/debuge/simulate)的时候,碰到PLL的过去不了
代码如下:

// HDLC CLK初始化

PCU->PLL2CR |= 0x00c0; // PLLEN 3-5MHz *16 /4

while ((PCU->PLL2CR & 0x8000) == 0) ; // 等待PLL2稳定

就等待在这里了,请问有方法能软仿PLL么?

网友A:
不太清楚!我也很想了解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楼主:
哎,应该STM32也有一样的问题吧, 就是没高手过来解释下

网友B:
你想怎么仿PLL?
PLL不稳定说明你的时钟输入与输出相位的关系没有达到稳态,即使你这里过了,后面的PLL分频配置也是过不了,系统最终也不稳定。
这个问题不在于怎么仿而是要怎么样相位稳定下来。

楼主(2012-10-24):
回复 网友B:
你好 ,我问题提的是软件仿真, 不用J-LINK挂载 ARM

楼主:
2# shyinyang 你碰到的也是软件仿真的问题吗? 是个小问题,不过还是想有人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