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CAN总线引脚无波形输出,附代码,请教编程错在何处。

楼主(2012-08-06):
红牛开发板,STM32f103ZET6的芯片,板子上的CAN收发器为MCP2551。用STM32与周立功的CAN-1模块通信,因此CAN总线是有两个节点的。两个节点均配有终端电阻。之前用Loopback模式自测通过。使用重映射,STM32的PB8和PB9引脚上无任何波形。代码如下。不知道是哪里配置错了,求指正,不胜感激!
但求CAN引脚能有波形输出就好。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stdio.h"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void CAN_Config(void);

CanTxMsg TxMessage;
CanRxMsg RxMessage;
CAN_InitTypeDef        CAN_InitStructure;
CAN_FilterInitTypeDef  CAN_FilterInitStructure;

int main(void)
{
    RCC_Configuration();
    CAN_Config();

    while(1)
    {

CAN_Transmit(CAN1,&TxMessage);

   }

}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

  ErrorStatus HSEStartUpStatus;

  /* RCC system reset(for debug purpose) */
  RCC_DeInit();

  /* Enable HSE */
  RCC_HSEConfig(RCC_HSE_ON);

  /* Wait till HSE is ready */
  HSEStartUpStatus = RCC_WaitForHSEStartUp();

  if(HSEStartUpStatus == SUCCESS)
  {
    /* Enable Prefetch Buffer */
    FLASH_PrefetchBufferCmd(FLASH_PrefetchBuffer_Enable);

    /* HCLK = SYSCLK */
    RCC_HCLKConfig(RCC_SYSCLK_Div1);

    /* PCLK2 = HCLK */
    RCC_PCLK2Config(RCC_HCLK_Div1);

    /* PCLK1 = HCLK */
    RCC_PCLK1Config(RCC_HCLK_Div1);

    /* Select HSE as system clock source */
    RCC_SYSCLKConfig(RCC_SYSCLKSource_HSE);

    /* Wait till HSE is used as system clock source */
    while(RCC_GetSYSCLKSource() != 0x04)
    {
    }
  }

}

void CAN_Config(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GPIO clock enable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 ENABLE);

  /* Configure CAN pin: RX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8;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CAN pin: TX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1_CAN1 , ENABLE);

  /* CANx Periph clock enable */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CAN1, ENABLE);

  /* CAN register init */
  CAN_DeInit(CAN1);
  CAN_StructInit(&CAN_InitStructure);

  /* CAN cell init */
  CAN_InitStructure.CAN_TTCM = DISABLE;
  CAN_InitStructure.CAN_ABOM = DISABLE;
  CAN_InitStructure.CAN_AWUM = DISABLE;
  CAN_InitStructure.CAN_NART = DISABLE;
  CAN_InitStructure.CAN_RFLM = DISABLE;
  CAN_InitStructure.CAN_TXFP = DISABLE;
  CAN_InitStructure.CAN_Mode = CAN_Mode_Normal;

  /* CAN Baudrate = 1MBps*/
  CAN_InitStructure.CAN_SJW = CAN_SJW_1tq;
  CAN_InitStructure.CAN_BS1 = CAN_BS1_3tq;
  CAN_InitStructure.CAN_BS2 = CAN_BS2_5tq;
  CAN_InitStructure.CAN_Prescaler = 4;
  CAN_Init(CAN1, &CAN_InitStructure);

  /* CAN filter init */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Number = 0;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Mode = CAN_FilterMode_IdMask;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Scale = CAN_FilterScale_32bit;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IdHigh = 0x0000;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IdLow = 0x0000;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MaskIdHigh = 0x0000;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MaskIdLow = 0x0000;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FIFOAssignment = 0;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Activation = ENABLE;
  CAN_FilterInit(&CAN_FilterInitStructure);

  /* Transmit */
  TxMessage.StdId = 0x321;
  TxMessage.ExtId = 0x01;
  TxMessage.IDE = CAN_ID_STD;
  TxMessage.RTR = CAN_RTR_DATA;

  TxMessage.DLC = 1;
}

楼主:
Keil的工程。求指导啊。卡在这个问题上好久了。

网友A:
2个建议。
1.使用重映射,需要打开AFIO的时钟
2.先检查CAN_TX引脚,看是否有数据发出

网友B:
AFIO,和CAN BUS 时钟没有开启,,,,,,

楼主:
3# IJK 重映射

楼主:
4# lxj19901115 重映射时钟开了的,在CAN—Config()一开始就开了。Tx引脚没有波形啊

楼主:
4# lxj19901115 CAN总线时钟也开启了,在CAN—config()函数的中间部分

楼主:
3# IJK 时钟都开了的,没有任何波形啊啊啊啊

楼主:
问题解决了。是MCP2551芯片的问题。换了VP230就正常了。

网友C(2013-07-22):
楼主这种情况是没有外接芯片导致的,接上芯片后就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