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中的touch是如何画的

楼主(2012-08-06):
如下图所示,这两个是如何画出来的使用AD9。我的想法是使用cad画一个外框,然后导入到ad9里面,但是导入的只是外框,中心的不规则的铜是如何填充进去的我不了解;如果在cad里面填充,在导入到ad9时,没有填充部分,只是外框。请问大家是如何把这个填充进去的,或者是如何画出这种效果的,谢谢!

楼主:
快来帮忙啊,各位高手

楼主:
没人回答,继续顶

网友A:
放置一个焊盘,其他地方铺铜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能讲的具体点吗?第一个是怎么把圆分割成8等份的,还有第二幅图,那种分割不太规则是如何形成的呢?我用的是AD9软件,谢谢!

楼主:
如何实现那个形状的覆铜呢?谢谢

网友B:
应该放的是图片,用脚本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