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51xx低功耗三种模式模式

楼主(2012-08-06):
STM32F051xx家族支持三种低功耗模式以便在功耗低,启动时间短,可用的唤醒源之间实现最佳的折衷:
●Sleep模式
在Sleep模式下,只有CPU停止。 所有外设继续工作,可以在CPU中断/事件发生时唤醒。
●Stop模式
停止模式实现了非常低的功耗,同时保持SRAM和寄存器的内容。 在1.8 V的区域所有的时钟都停止,PLL,HSI的RC和HSE晶体振荡器被禁用。 稳压器也可以置于正常或低功率模式。
器件可以用任意的EXTI线从Stop模式唤醒。 EXTI线源可以是16个外部线,PVD的输出,RTC报警,COMPX,I2C1的,USART1的或CEC之一。
I2C1,USART1和CEC可以配置为能够打开HSI RC振荡器,用于处理传入的数据。 如果要这样用,就不能够将稳压器置于低功耗模式,只能保持在正常模式。

待机模式
在待机模式下可实现最低的功耗。 内部稳压器被关闭,所以整个1.8伏区域断电。 PLL,HSI RC和HSE晶体振荡器也被关闭。 进入待机模式后,SRAM和寄存器的内容都将丢失,但备份域的寄存器和备用电路除外。
当发生外部复位(NRST引脚),IWDG复位,WKUP引脚上的上升沿,或RTC报警时,器件退出待机模式。

楼主:
●Stop模式
停止模式实现了非常低的功耗,同时保持SRAM和寄存器的内容。 在1.8 V的区域所有的时钟都停止,PLL,HSI的RC和HSE晶体振荡器被禁用。 稳压器也可以置于正常或低功率模式。
器件可以用任意的EXTI线从Stop模式唤醒。 EXTI线源可以是16个外部线,PVD的输出,RTC报警,COMPX,I2C1的,USART1的或CEC之一。

网友A(2015-06-22):
具体每种模式下耗电多少?

网友B:
那么早的帖子又被顶出来了

网友C(2017-08-07):
代理兆易创新(GD)32-bit ARM架构,Cortex-M3、M4内核MCU,可提供技术支持等服务;
GD32F130系列 M3内核与STM32F030/051/070等系列,硬件pin to pin兼容;烧录器、寄存器、开发环境完全兼容;
欢迎来电咨询探讨,邱先生 电话:136 8955 51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