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容忽视的隔离变压器输出绕组漏感

楼主(2012-08-06):
我们常常用隔离变压器调试一些直接使用市电供电的电路,如开关电源,可控制硅电路等,但最近我发现,隔离变压器输出的电源特性,与市电线路效果还是有很大的差异。除了内阻变大,波形失真等问题,还一有个输出端的等效串联电感的影响,这可能是变压器的漏感引起。
    前段时间做一些电路调试,发现了莫明其妙的问题,去掉隔离变压器后问题随即消失,才发现漏感这个罪魁祸首。由于它的存在,使用得后面的电路如果有较大的脉动电流时,将产生很高的尖峰电压,如PFC电路,可控制硅电路等。严重时甚至会损坏元器件。

    那么请问,如何才能消除或减弱隔离变压器这些负面影响,使之与市电线路特性尽量一致?

网友A:
很奇怪,普通人接触到的市电不都是从外面的变压器出来的么……:lol

网友B:
换更大的隔离变压器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大的隔离变压器漏感不是更大了吗?

网友C:
to 2L:
外面的变压器接地了

网友D:
用大点的环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