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09地网络铺铜连接方式设置?

楼主(2012-08-06):
(无正文)

网友A:
规则ruler的覆铜项里面设置

网友B:
直线连接

楼主:
1。是在rule里设置,或者还要再点击Add rule,下面就不知道怎么弄了,要是按网络不同设置连接方式,网络点会很多,都要or
2.我直线连接了,还是在rule里设置的那唯一一种连接方式

楼主:
搞定了,rule里面有个IsVi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