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在STM8上移植过FreeRTOS没?

楼主(2012-08-06):
有人在STM8上移植过FreeRTOS没,我没搞定哦

大牛们给个例程哈

网友A:
freertos对于stm8来说太大了!没实用性,即使是给stm8定做的atomthreads都太大,8位单片机用rtos不太现实。

网友B:
2楼有点武断了。
     目前STM8不怎么支持RTOS,最主要的原因是:编译器没干什么好事,线程切换代价太大。
     Cosmic编译器中,增加最少6字节的全局编译器变量。
     IAR For STM8,更是离谱,要多增加最少12字节的全局临时变量。

楼主:
不对吧,51还有人跑RTOS呢

网友C:
只有学校里面的人才会在51上面跑ucos,做产品这么干纯属脑残,什么都不干RTOS先把资源给消耗光了。

网友D:
freertos对于stm8来说太大了!没实用性,即使是给stm8定做的atomthreads都太大,8位单片机用rtos不太现实。
引用 网友A:

不建议在STM8上移植FreeRTOS

网友E:
论坛里好像有人移植过,LZ可以搜搜

网友F:
只有学校里面的人才会在51上面跑ucos,做产品这么干纯属脑残,什么都不干RTOS先把资源给消耗光了。
引用 网友C:

51上面跑ucos,的确是没什么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