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阻容降压到底隔离了强电没?

楼主(2012-08-06):
图中的VIN通过D1、D3是不是还和交流强电有关系?用手触摸危险吗?

网友A:
这是个电容降压电路,不能隔离强电,尤其是输入分不清火线零线时很危险,新手慎用

楼主:
这是个电容降压电路,不能隔离强电,尤其是输入分不清火线零线时很危险,新手慎用
引用 网友A:

谢谢!真的不能没有隔离?全桥整流哦?

网友B:
完全谈不上隔离,手摸必定危险。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这个电路岂不是更加危险?直接整流算了?

网友C:
电容降压不是要求不准用桥式么?楼主想以身试法,嘿嘿

网友D:
电容降压不是要求不准用桥式么?楼主想以身试法,嘿嘿
引用 网友C:
只要桥式整流后加个稳压管,或者接稳定的负载也没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为什么不准用桥式啊?

网友C:
回复 楼主:
负载不稳定的话,可能会产生零火线间的高压。

楼主:
回复 网友C:

那请问接单片机以及一些小的外围电路可以吗?单片机属于稳定工作的吧?

网友E:
关键是负载电流要稳定,不能波动太大了

网友F:
关键是电路的任何部分不能被用户触模到!

网友G:
当然没有隔离。

网友H:
调试这样的产品一定要注意在前面接个隔离变压器,千万不能玩命。

网友I:
我的产品也用了阻容降压后全桥整流的电路,我想问一下这样的电路除了不隔离外还有什么风险。

网友J:
我的产品也用了阻容降压后全桥整流的电路,我想问一下这样的电路除了不隔离外还有什么风险。
引用 网友I:

你可以把阻容降压电源看成是恒流源,恒流源负载断开会产生什么后果呢?哪怕不是断开,只是负载电流波动较大,那个输出电压波动也是很大的哦!

网友K:
应当把输入看作三条线(火线,零线,地线),人可能是跟地线接触的,地线跟零线同一电位;楼主的AC2如果接在火线上,人手接在VIN上,结果会如何?

网友L:
显然没有

网友M:
谈不上隔离,全桥整流哦!

网友N:
没有隔离的,你要调试这个,买个隔离的220V 变压器

网友O:
肯定没有隔离,rc降压电路到底可不可靠,我也不是很清楚,还得努力学习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