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数学,你还记得吗

楼主(2012-08-06):
离开大学两年,高数忘的差不多了,不知道附件中的式子如何求解,请大家帮忙!

网友A:
:lol说真得,别说解题,那几个字母都快忘读什么了.

网友B:
结果是零吗?

网友C:
把公式展开: cos(a+b)= cos a·cos b-sin a·sin b。             结果是0

楼主:
使用主贴的公式,其实是想求余弦函数上哪一点的相对变化率最大,凭感觉是应该存在唯一点的,但是按照4楼的展开,结果确实为零,但是代表的物理含义是啥呢?

楼主:
自己顶起,大家帮忙!

楼主:
使用特殊值法,已经知道结果,在90的时候,该公式最大,为无穷,现在补上几个特殊角度点做参考。
60°   -0.0030245204923393665
45°    0.001747116246884821
0°    -0.0000015230867123072755
70°   -0.004796356315272967
89°   -0.10000473857761331
当然采用求导也可得到这个结论,过程还在整理中,明天上传!

网友D:
你要是以后考注册电气工程师的话  你就知道这个不算什么

楼主:
其实这个是大学很基础的东西,只是毕业后用的少渐渐忘记了,就连特殊代入法也是同事想出来,汗颜啊!

网友E:
三角公式还是记得一点的,呵呵

网友F:
的确,大学最基础的,不过真的是出来后没再用过,忘记光光了

网友G:
结果应该是0

网友H:
公式错了!
应该是求 lim(a->0)    [Cos(A+a)-Cos(A)] / a,即对Cos(A)求导。
查公式http://baike.baidu.com/view/760381.htm,可知(CosX)' = -SinX。
故过零点存在最大最小斜率

网友I:
直接ψ=0带进去算就行了

网友J:
不考虑分母为零的情况下,为零

网友K:
感觉楼主题目出错了。。。。经验算,结果适合sita有关系的值。。。。

网友L:
大四的我,也都忘了TT

网友M:
18楼的不明白

楼主:
其实我想求解的是在余弦函数的哪一点相对变化率最大,列出的式子不能表达这个含义,给大家传递错误信息了,实际想表达含义为:当增加角度接近零时,塞塔取何值,这个比值的绝对值最大。

网友N:
回复 楼主:
其实我想求解的是在余弦函数的哪一点相对变化率最大?

晕倒,这还哪用求,该当成一个常识记住的,余弦、正弦变化率最大都在0值那里。

网友H:
回复 楼主:
其实我想求解的是在余弦函数的哪一点相对变化率最大

字写少了,就被无视了吗?  见13L......

楼主:
回25楼,明白你在13L的意思,你的是绝对变化率,而非相对变化率。

网友H:
26# yhf311 相对变化率是指相对于当前值的变化率吗?

lim(a->0)       Cos(A+a) - Cos(A) = Cos(A)*Cos(a) - Sin(A)*Sin(a) - Cos(A) = -Sin(A)*Sin(a);

[Cos(A+a) - Cos(A)] / Cos(A)  = -Tan(A)*Sin(a);

1. 因为(a->0),故Sin(a)为无穷小;
2. |Tan(A)|在 PI/2 + 2n*PI 存在无穷大;
3. A 和 a 互相独立,没有相关性,故|Tan(A)*Sin(a)|在 PI/2 + 2n*PI 的值是不定的。

楼主:
回28楼,你的理解是对的,就是想表达这个含义,按照我自己的计算,应该在正负九十度的时候是最大的,为无穷大!

楼主:
回24楼,你也理解成绝对变化率了,呵呵!

网友H:
无穷大 * 无穷小 != 无穷大;
(无穷大)^2  * 无穷小 != 无穷大;
因为两变量不存在相关性。

网友O:
to LZ:

cos(x)的“相对变化率”是

  lim[Δx→0] (cos(x +Δx) -cos(x))/ (cos(x) Δx)
  = (d cos(x) / d x) / cos(x)
  = - sin(x) / cos(x)
  = - tg(x)

网友O:
由此可见,不存在“最大相对变化率”的那个点,其变化率为无穷,且左右为正负无穷(第二类非连续点)。

网友P:
29# yhf311 肯定是0,你验证计算中 fai 取值太大了。 验证到89.9度还是0。 那个极限值永远是0。 但对有限的 fai 值,在90度时比值无穷。

楼主:
回32楼,对于函数A,自变量从X1变化到X2,函数值也从A1变化到A2,一般我们会说这个过程的变化量为A1-A2,变化率为(A1-A2)/A1,我在上面引入了相对和绝对变化率,都是自己概念模糊导致的,相对变化率和绝对变化率还真没有碰到过。

楼主:
回34楼,fai趋向于零,但必须不为零,这样计算才有意义,因此在90度时比值无穷这个结论应该正确。

网友Q:
额的神啊,这不就是0吗?分子趋于0,分母为非零常数,极限不就是0吗?根本不需要公式推导。
分母为0?那就没有意义。
18楼的三角函数公式完全错了。

楼主:
在这边首先向大家道个歉,由于个人概念的不清楚,在问题的描述上对大家的理解造成了困难。我发这个帖子的目的是源于自己工作的困惑,从事仪器行业的朋友一定都会跟我一样碰到类似问题,我在一家电表公司工作,而电表最基本的功能为计量,因此在厂内会有一个校表过程,功率P=U*I*cos(x),而相角的误差引入主要为电流互感器,因此需要对相角进行补偿,实际校表过程中对相角的补偿是在校表台输出0.5L(即感性60°)下读取,那为啥会选择0.5L,这个肯定有原因,所以我想是不是在0.5L的时候相同角度的变化,引起的误差变化率是最大的。因此有了主贴的这个式子

网友R:
还记得一个名称:常系数非齐次线性微分方程

网友O:
回32楼,对于函数A,自变量从X1变化到X2,函数值也从A1变化到A2,一般我们会说这个过程的变化量为A1-A2,变化率为(A1-A2)/A1,我在上面引入了相对和绝对变化率,都是自己概念模糊导致的,相对变化率和绝对变化率还真 ...
引用 楼主:

你关于变化率的理解有误。

函数A(X)关于X的(绝对)变化率是

  (A(X + Δx) - A(X)) / Δx

而所谓“相对变化率”应该是

  (A(X + Δx) - A(X)) / A(X) / Δx

取极限(Δx→0)则“相对变化率”为

  (d A(X) / d X) / A(X)

网友S:
昨天刚复习过!呵呵

网友N:
这个哪用的这求什么导、计算的,看图形就明白:
1)变化率就是斜率,哪里最陡哪里的变化率最大,正玄、余玄都是零值那里变化率最大。
2)不说变化率说相对变化率,又因为分母为零,铁定还是零那里的相对变化率最大。

楼主:
回44楼T.JM   变化率看斜率,这个很直观,并且也科学的,但是求相对变化量的话,再用肉眼看就相对比较困难了,因为分子和分母都减小,比值就不定了,需要计算了

网友N:
回复 楼主:
正玄、余玄这种图形是特例,变化率最大在零处,一相对变化率,零处就更大了(无穷)。

网友T:
当Q!=0时,结果为0,当它为0时,它就为1了

网友T:
说错,应该是Q!=pi/2+k*pi时

网友U:
这种题目应该是求极限最简单的题目了。

网友V:
结果是2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