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C保护电路中的电容应该选择什么类型的?

楼主(2012-08-06):
RC保护电路中的电容应该选择什么类型的?是CBB,还是瓷片?还是其他什么电容?
反向瞬间电压可能有200VAC.
谢谢。

网友A:
瓷片电容的容量通常在0.22以下,若需较大容量只有选择cbb

网友B:
被保护的对象是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为了保护一个开关,开关关断时有电弧。

网友C:
瓷片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