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io可以随机读取吗?

楼主(2012-08-06):
TI, TE, IO, AD, edge

if(rising_edge(clk)) then

readline(file_inf , line_inf);

read(line_inf,data_tmp,good);

IMem_data<=conv_std_logic_vector(data_tmp,8);

end if;
这是我现在的代码  只允许一行一行读入数据
我的希望是 控制line_inf的值(line数据类型怎样赋值?)使其随机读取某一行

(我在做一个处理器仿真的时候,指令存储在RAM中 因为指令地址有跳转什么的 所以不会依次读取,需要根据模块生成的地址随机读取指令)

谢谢大虾

网友A:
为什么要随机读呢?

网友A:
这只是仿真,不是实际。

网友A:
比方你的文件是
但是你写的东西本来就是随机的。

楼主:
4# GoldSunMonkey 是这样的 比如我这里有一串指令
x01
x02
x03 (这是个goto指令 要跳转到 x01指令,也就是执行到这个指令的时候,testio的line打到第一行上)
这样有什么办法呢?
感谢猴哥。

楼主:
我只是为了模拟一个RAM的行为  testio能做到么  还是有别的方法
如果用ip核生成的ram  填入coe文件  仿真的时候 RAM的值会发生变化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