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固件库问题,解压后的文件和手册里介绍的文件不符?

楼主:
在这个帖子里下载的固件库和手册
https://bbs.21ic.com/viewthread.php?tid=304110&highlight=stm32%E5%9B%BA%E4%BB%B6

固件库解压后的文件结构如下

而手册里介绍的库文件如下图
[local]
而且在上面的固件库里没有找到stm32f10x_type.h,为什么?谢谢

网友A(2012-08-06):
stm32f10x_type.h在以前的库里面有,现在是在stdint.h里面

网友A:
描述STM 32F10x 固件库中所有的常用数据类型。
你看看stdint.h

楼主:
stdint.h也没有找到,下面是我的inc文件夹里的文件列表
3# 捡漏王子

网友A:
安装目录下
X:\Keil\ARM\RV31\INC

网友A:
不过其实可以不用这个的嘛,自己定义也是一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最近刚开始学,看手册里提到的东西和实际的不一样就问问

网友A:
这个其实只是一个快捷的工具,知道他的作用了就好办了。
学东西是要这样,分清楚区别与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