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T90CAN32定时器0问题

楼主(2012-08-06):
void timer0_initial(void)
{
    TCCR0A = 0x00;   //停止定时器
    TCNT0 = 0;      //初始值
OCR0A  = 60;     //匹配值
TIMSK0 |= (1<<TOIE0);  //中断允许
TCCR0A |= (1<<WGM01) | (1<<CS02) | (1<<CS00);   //启动,CTC模式,1024分频
// TCCR0A |= (1<<CS02) | (1<<CS00);   //启动,普通模式,1024分频
}
/*
T0溢出中断服务程序
*/
SIGNAL(SIG_OVERFLOW0)
{
    uint8_t i=0;
i++;
    if (i>=99)
{
     flag_500ms = 1;   //记满100个中断周期,500毫秒标志位置位
  i = 0;
}
}
int main (void)
{
  sei();    //开总中断
timer0_initial();
     while (1)
{
        if (1==flag_500ms)
  {
    //
   }
   else
   {
       //
   }
  }
}
从程序上感觉定时器只运行了一次,这一段程序有什么问题么?
刚接触AVR单片机,还不太了解。

网友A:
终端向量#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timer0_ovf_isr:n   n查一下手册

楼主: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timer0_ovf_isr:17
void timer0_ovf_isr(void)
{
    uint8_t i=0;
        i++;
    if (i>=99)
        {
            flag_500ms = 1;   //记满100个中断周期,500毫秒标志位置位
                i = 0;
        }
}
一开始是这么用的,但是编译时出警告

网友B:
每次执行 中断子程序  uint8_t i=0;   i都赋初始值 0?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里是个问题,但是改了还是不行,进不了中断

楼主:
:L 进不了啊 6# njzd99

网友B:
分2步:
1)先不执行 TIME初始化,将中断子程序 改成 普通程序 在 主程序中 调用(适当加NOP延时),看 “中断子程序”是否 实现预期。通过后再进入2)。
2)使用中断子程序,检查TIME初始化 以及 中断是否使能 等。

网友B:
这是 汇编写的 初始化 TIME0, 运行于 AT90CAN128芯片(12MHz/16MHz晶振)
;定时器0(10ms中断)
;TCCR0A = FOC0A WGM00 COM0A1 COM0A0 WGM01 CS02 CS01 CS00
;WGM01 WGM00
;  0     0        Normal
;COM0A1 COM0A0
;  0        0        Normal port operation, OC0A disconnected
;CS02 CS01 CS00 Description
;  0    0    0         No clock source (Timer/Counter stopped)
;  0         0    1        clkI/O/(No prescaling)
;  0        1    0        clkI/O/8 (From prescaler)
;  0         1    1  clkI/O/64 (From prescaler)
;  1         0    0  clkI/O/256 (From prescaler)
;  1    0    1  clkI/O/1024 (From prescaler)
;  1    1    0  External clock source on T0 pin. Clock on falling edge.
;  1    1    1  External clock source on T0 pin. Clock on rising edge.
;TIMSK0 = – – – – – – OCIE0A TOIE0
#if FOSC==12
        ldi R16, 255-117            ; 12MHz
        out (TCNT0), R16
#else
        ldi R16, 255-156            ; 16MHz
        out (TCNT0), R16
#endif
        ldi R16, 0b00000101
        out (TCCR0A), R16
        ldi R16, 0b00000001
        sts (TIMSK0), R16

网友B:
检查 全局中断 是否开启?
汇编
        sei                        ;开总中断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2种方法都试过了,将flag_500ms直接赋值为1,好用。软件仿真的时候寄存器的值都改变,中断程序也能进去,就是涉及到的IO口不变化

网友B:
AVR 单片机 I/O引脚 是要 配置方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