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伺服控制T图

楼主(2012-08-06):
我想要一个三菱FX2NPLC对三菱伺服控制器+三菱伺服电机进行定位控制的T图。谢谢!

楼主:
补充,还要正反转动作。

网友A:
这么高针对性的资料, 不是很好找哦, 找三菱的代理或技术支持那里去看看

网友B:
正反转就伺服脉冲方向的电平的问题,它的手册上有例子的

网友C:
这是比较简单的一例,手册上都有讲到

楼主:
MR-J2S的手册上找过,正反转有讲:CW,CCW。但驱动的脉冲怎么发出来的没有例子,是有专用的指令,还是在每个循环里用定时器发脉冲,谁能指点下?

网友B:
到这个时候还在询问是不是定时器发脉冲,一点基本的概念都没有,那你完了;P三菱的伺服接线就比较难整,还有那么一些参数要设置,估计你还有个触摸屏,找个身边的的大师傅帮一下吧

网友D(2013-01-02):
三菱的用得少,喜欢用BR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