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2007 多层板问题

楼主(2012-08-06):
最近要改一个pads六层板,以前只画过2层的,现在只能突击学一下
有个疑问,之前的2层板哦,走线过孔的时候,直接按shift就可以了
现在多层板,走线过孔要怎么处理?
不然怎么知道走到哪个层呢?
另外,设置层这个我知道
麻烦各位大侠指教一二

网友A:
至于走到哪个层,是否使用盲埋孔依据你的设计要求和需要,不复杂的话通孔也可解决,节省成本。

网友A:
盲埋孔使用需建立新的via,设定start layer和end layer。

楼主:
貌似明白了
谢谢
回复 网友A:
先试试

网友B:
我也是昨天刚开始画了块四层板,过孔都是通孔,然后还是Shift加左键点击添加,目标层是哪个层就是无模命令L?选择然后走线就成了,测试联通性是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C:
可以直接按“L *” 来把过孔打到那一层

网友D:
四层板就不要打盲埋孔了。全部通孔就好,价格还便宜,质量高。

网友D:
六层板也一样哈。盲埋孔只适合密度很高,层数很高的板子

网友E:
这个图片只要在下面那里选就可以了。 我用的是PADS9.2  ROUTER

网友E:
LAYOUT 里面也可以设置。基本没有用LAYOUT走线。就不说了。   还有个方法就是 键盘上输入L 后面跟层数。如第二层,就L2 就过去了。

网友F:
也是一个过孔,如果想在那层走线,线选择哪里层就行了

楼主:
谢谢各位,我知道了:handshake

网友G:
大部分都说了 可以在走线时打L1 L2 L3 L4  就是走到1 2 3 4 层

网友H:
如果不做盲埋孔的,就跟平时的双面板没有区别。L加你需要切换的层。

楼主:
回复 网友H:
嗯,知道了,谢谢:)

楼主:
不好意思呀,已经结贴了
又有一个疑问,:P
就是假如我从第一层过孔到第三层
那这个孔不是也会经过第二层以及后面的层
回复 网友H:
会不会造成干扰呀?因为可能别的层有别的用途

网友I:
過孔大小及周邊元件位置設定好,影響很小的

网友G(2012-09-10):
从第一层打孔到第三层,不管是不是盲孔都会经过第二层。如果是盲孔不过第四层,如果不是则过。
回复 楼主:
影响应该不大吧,四层板一般中间两层是电源层和地层。如果是信号线你可以在底层和顶层走,实在走不了可以走地那一层。我一般都这么处理,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