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d3调试问题。。。

楼主(2012-08-06):
哥们我第一次用icd3 调程序,不能调,提示说需要配置字,但是icd3说明书上说,这一位配置字,会自动配的啊,有木有哥们指点一二?

楼主:
ICD3Err0040: The target device is not ready for debugging.
Please check your configuration bit settings and program
the device before proceeding.就是这个问题,有人遇到吗?怎么解决啊,求高手。。。

网友A:
单片机有一个配置位要配置为DEBUG状态。_FICD(BKBUG_ON & ICS_PGx1)

网友B:
看数据手册中有关的CONFIGURATION WORD,bit0-bit13每一位设置的意思都有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看了,数据手册上说,这位由调试器自动配置的,我的片子是16f1824 而且头文件16F1824.h中没有这一位的定义,现在正在试,还未解决!

楼主:
回复 网友A:
file:///D:/Documents/Desktop/未命名.bmp

楼主:
回复3楼,调试位无法配置。。。。

楼主:
哥几个,我弄好了,还是配置位没弄全!谢谢大家,呵呵。。。。

楼主:
为什么会好端端的突然就不能调试了呢,上次配置的好好的可以调试了,现在又不行了?郁闷中。。。

网友C:
可以把配置字写在代码里
这样就不用每次打开项目都重新配置
__CONFIG(数字); 这样就可以了

网友D:
我也是这个问题,不知道怎么解决。。。头疼!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的自己又好了,感觉很奇怪,编译,烧写,调试,步骤不能错,呵呵,我也搞不清,希望对你有点帮助。。。

网友E(2013-06-07):
少于20脚的单片机要用仿真头

网友E:
  困扰好久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可以把配置字写在代码里
这样就不用每次打开项目都重新配置
__CONFIG(数字); 这样就可以了 ...

支持你说的,_CONFIG 的具体内容在每个芯片的.h文件末尾处有详细的设置。唯一需要注意的是这个配置需要写到程序的最前面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