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ga128 PCF8563时钟芯片 检测不到ACK信号

楼主(2012-08-06):
#define     SDA           PORTA.1
#define     SCL           PORTA.0
#define     RAMSDA_1      PORTA|=0X02                 /*PA1*/
#define     RAMSDA_0      PORTA&=~0X02
#define     RAMSCL_1      PORTA|=0X01                /*PA0*/
#define     RAMSCL_0      PORTA&=~0X01
#define     RAMSDA_OUT    DDRA|=0X02
#define     RAMSDA_IN     DDRA&=~0X02
#define     RAMSDA_READ   PINA&0X02

void IIC_Start(void)
{
    RAMSDA_1;
   // delay_us(200);
    RAMSCL_1;
    delay_us(200);
    RAMSDA_0;
    delay_us(200);
    RAMSCL_0;
    delay_us(200);
}

void IIC_Stop(void)
{
        RAMSCL_0;
        // delay_us(200);
        RAMSDA_0;
        delay_us(200);
        RAMSCL_1;
        delay_us(200);
        RAMSDA_1;
        delay_us(200);
}

void Wait_ACK()
{
      uchar errtime=20;
      RAMSDA_OUT;
      RAMSDA_1;
      delay_us(200);
      RAMSDA_IN;
      RAMSCL_1;
      delay_us(200);

      while((PINA&0X02)==0X02)
      {
        errtime--;
        if(!errtime)
        {
         Usart_PutString("System Wrong!!!");
         IIC_Stop();
        }
      }
      RAMSCL_0;
      delay_us(200);
      RAMSDA_OUT;
}

void IIC_Write_Byte(uchar wdata)
{
       uchar i;
       for(i=0;i<8;i++)
       {
       if((wdata&0x80)==0x80)
         {
          RAMSDA_1;
         }
       else  RAMSDA_0;
       wdata<<1;

       RAMSCL_1;
       delay_us(200);
       RAMSCL_0;
       }

    Wait_ACK();
}

void main(void)
{
    Port_init();                    /*端口初始化*/
    IIC_init();                     /*IIC通讯初始化*/
    IIC_Write_Byte(write_ADD);
}

今天写PCF8563时钟芯片的程序,刚开始就单纯写一个字节,发现把引脚拉高后,芯片不会把SDA脚拉低,各位大侠有时间的话帮我看看程序吧,谢谢!

网友A:
这个函数你用到哪里去了?
void IIC_Start(void)

楼主:
不好意思,这个我复制的时候漏掉了,这个函数没调用的话编译时会警告的!下面这个是我仿真的波形

楼主:
这个是仿真的波形,很明显拉低了,可是我实际电路上调试就一直都是高电平。

楼主:
发现问题了,是自己太粗心了,自己写程序的时候对着电路图SDA和SCL端口反了,而仿真的时候又是对着程序的端口仿真的,所以仿真好的。谢谢2楼仔细检查我的程序,结题咯!!

网友B:
嗯,发现问题了就好,这款料我们有原装正品有销售 QQ:11325531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