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uck电路参数计算

楼主(2012-08-06):
想做一个输入为24伏,输出为8伏的降压电路。
看到有的资料说,电感、电容的计算公式为如下:
L=Uo*(1-Uo/Uin)/2fIo

C=Uo(1-Uo/Uin)/8L(f^2)△Uo

不知道是否正确。如有错误,请指正。

网友A:
LZ若能理解计算过程,自然就能判断对与错,,
开关电源里的公式看上去多而杂,其实总结起来就那么几个基本的公式,之所以多而杂,是每个人根据自己的喜好和理解,从不同的角度去将基本公式进行变形,从而适合自己使用。。。中间也有不少变量是推理公式的人自己定义的,方便计算和整理的,这些变量的名称和具体定义也是根据个人喜好去定的。。。
因此,LZ给出公式的时候,也应该同时给出你所看的资料,这样方便别人知道公式的中每个字母的定义含义与公式成立条件。。。
LZ给出的两个公式是BUCK电感工作在BCM模式时候的特例。。。具体推导过程可以参看张占松的《开关电源的原理与设计》第二章第二节。
一般设计BUCK的时候,我们主要是让其工作在CCM模式的,很少工作在DCM模式(小功率小电流的情况下也可以),
所以通常纹波电流取的要小一点,输出电流的20%左右

楼主:
不好意思。详情请参看http://wenku.baidu.com/view/a38444b465ce050877321305.html 中电感、电容的求取。

网友B:
LZ,这两个结论是正确的!这是开关电源两个最基本参数的结论,你的这篇**已经有对这两个结论的推动过程了啊!如果还不明白的话就看张占松的《开关电源的原理与设计》,这本对开关电源讲的很详细!很适合初学者!

网友C:
我都不看什么书,也不管计算公式,按照数据手册做即可。

楼主:
可我算了好几遍,数值始终不对。
公式中的频率应该就等于TL494的振荡频率吧?
Ts=1/f=1.1/0.001uF*33k=100/3 Khz
L=Vo*(1-D1)/2Io*f=8*(1-8/24)/(2*2*100000/3)=4/100000H=40uH
跟文中给出值相差十倍多。是我算错了,还是有其他原因。求各位前辈指正。
在求电容值时,△Uo应取值多少呢?

网友D:
直接根据基本的电感电容充放电积分式推导

楼主:
求能看懂**的同学、前辈帮帮忙,小弟实在不明白呐。

楼主:
在buck 电路中,计算电容值时,有一个纹波电压△Uo,请问,这个纹波电压的值应该怎么确定?跟输出电压有关吗?

网友B:
随着开关电源中开关管的开关,电感L 中的电流也是在输出电流的有效值上下波动的。所以在输出端也会出现一个与开关同频率的纹波,一般所说的纹波就是指这个。它与输出电容的容量和ESR 有关系。这个纹波的频率与开关电源相同,为几十到几百KHz。根据开关电源的公式,电感内电流波动大小和电感值成反比,输出纹波和输出电容值成反比。即输出纹波与输出电容的关系:vripple=Imax/(Co×f)。

网友C:
我建议楼主不要太拘泥于理论计算。自己按照datasheet做一个,多试试就知道你自己算的
并不准确。
电感的计算数据手册都会写,会有一个最小值的推荐,你要根据的你设计选择合适的电感。
计算公式提到纹波电流与电容的ESR值大小成正比,实际上并不见得。

楼主:
To 12楼:
         有同感。做的BUCK电路,理论值是500uH,实际我用了100左右的,一样可以用。
         至于这个纹波。。真的不太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