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BJT/MOS设计一个Linear LDO线路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2-08-06):
大多模电上都有这节内容,全分立元件,不复杂,一个调整管、一个稳压管、几个电阻解决问题,要求高的话加一级取样放大

网友B:
5V转3V的分立元件LDO:

楼主:
回复 网友A:
给个大概的电路吧,模电这块越来越迷糊了。周会,例会,会会参与;笔试,面试,试试不断。调整管没用过啊,模电是个大坑,入门都还没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具体到3V转2.5V是不是改变其中的电阻值? 先复习考试,晚上才有时间研究这个电路

网友C:
3楼的思路与模电书上的是一样的。差分电路代替运放的输入级,实现比较,建立反馈。
Vo*R5/(R5+R4)=Vf     Vf是稳压管电压
Vf太小Q2不能工作
LZ稍选元件 应该就能弄出来

网友D(2018-12-16):
记得刚开始对电子技术感兴趣时,就有书提到,线性稳压是有 射随与OC 两种输出拓扑的,LDO所採用的就是O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