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5310 单片机中关于SPI总线的应用探讨

楼主(2012-08-06):
最近在用5310单片机做一个与蓝牙通讯的试验,蓝牙芯片为主,而单片机为从,查找了资料及相关例程,拼凑了一个关于单片机为从机的配置程序,仿真起来不是很顺,望各位大虾给点意见啊,现将单片机部分的关于SPI总线通讯的程序代码贴出来如下,望给检查下的啊。
void SPIInterfaceConfig()        //SPI从机配置
{
  while (!(P4IN & 0x01));                   // P4.0If clock sig from mstr stays low,
                                            // it is not yet in SPI mode
  P4SEL = 0x31;                            // P4.0,4,5 USCI_A0 option select
  UCA1CTL1 = UCSWRST;                       // **Put state machine in reset**
  UCA1CTL0 |= UCCKPL+UCSYNC;             // 3-pin, 8-bit slave SPI,LSB firstUCCKPH+
  UCA1CTL1 &= ~UCSWRST;                     // **Initialize USCI state machine**
  UCA1IE |= UCRXIE;
}

#pragma vector=USCI_A1_VECTOR                        //主要用于对于GSM数据的通讯
__interrupt void USCI_A1_ISR(void)
{
   while (!(UCA1IFG&UCTXIFG));              // USCI_A0 TX buffer ready?
    ucSPIData = UCA1RXBUF;                  //
    bSPIIF =0x01;                                  //ucSPIData为从蓝牙接收到的数据
}
//SPI 写字节  Host ->  ANT
void WriteByte(uchar ucByte)
//------------------------------------------------------------------------------
{
  UCA1TXBUF = ucByte;     //发送数据到蓝牙芯片
  while(SEN);   //等待SEN引脚变低 (SEN引脚高电平指示AP2芯片忙,禁止写入)
  SYNC_SRDY_PULSE(); //产生SRDY负脉冲
// Dly15uS();          //延时15uS.
  // while (!(IFG2 & UCA0TXIFG));
   Dly50uS();
    while (!(UCA1IFG&UCTXIFG));
    _NOP();
}

网友A:
{
   while (!(UCA1IFG&UCTXIFG));              // USCI_A0 TX buffer ready?
    ucSPIData = UCA1RXBUF;                  //
    bSPIIF =0x01;                                  //ucSPIData为从蓝牙接收到的数据
}

楼主(2012-09-18):
这个帖子我先结贴算了,留给大家参考了啊,希望继续了。。。

网友B:
不知道LZ调试时,哪一部分不顺利

楼主:
我结贴了,顺便顶起一下的,各位大虾知道的帮按解决一下的啊,谢谢

网友C:
spi知道的不多,跟着一块学习吧

网友D:
楼主这个应该是硬件单片机自带的SPI总线吧,我学习下
代码程序的

网友E:
没看懂 还是顶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