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在是没有办法了,大家帮忙看一下,谢谢了

楼主(2012-08-06):
这是一个稳压源电路,有两个问题:第一个是在焊接右下角的整流滤波电路时刚开始没有焊上稳压管和220欧的限流电阻,之后测电容C2、C4两端是20伏左右,但是焊上稳压管和限流电阻后电容C2两端的电压却是35V,而稳压管两端只有4.6V左右,电容C4两端只有4.6V左右,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稳压管会有这个影响?第二个问题是基准电压部分10的变阻器右边为什么还要连一个10K和100K的分压电路?谢谢,麻烦高手给解释一下,研究很长时间了。

网友A:
1.你那稳压管是稳到多少的啊?有没有分别测一下稳压管和电阻两端的电压啊?应该是由这两个元件引起的问题吧!你先测测这两个元件的电压吧!
2.这两个电阻你还得看看uA741这个芯片的内部结构,它们是与这个芯片配合使用的。

网友B:
1.负压电路负载能力弱,c3容量不够;r2不接时两路的输出取决于变压器次级,r2接入后负压降低可以理解,同时负压电路与正压电路相关:正半周时负压电路要通过vd1、c2、zd1、r2、vd6、c3形成回路,即负压电路给c2附加了一个充电电流,因此电压高了。
2.限制u1第三脚的最高电压

楼主:
回复 网友A:
稳压管是1n4733,5.1V,但是两端的电压只有4.5V,是这样,DATASHEET上写的4733的IZ是49mA,所以我选的R2是用的变阻器的314欧。

楼主:
回复 网友B:
滤波电路里面,两个47u的电容和两个4148组成的部分是做什么的呢?电压正半周时如何通过的C3?请问电压正半周和负半周电流分别是怎么流的?有点晕。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另外我感觉电压正半周时应该是从VD1、C2、之后电流一路流向C4和DZ1、r2,另一路流向了VD4、变压器副边的另一端。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另外想问一下,为什么r2接进来后负压就会降低呢?是因为提供的电流不够吗?

网友B:
四个元件组成负压的倍压整流;我说的正半周是变压器次级上正下负;上正时电流经vd1c2dz1r2vd6c3到次级下端,下正时通过c3vd5vd3回到上端;倍压整流可以提供高压小电流,不能加重载

网友C:
负压如何产生不明白,就先看看基本的原始的倍压整流电路。。。
负压倍压整流的要点记住电容两端电压不能突变,一切就迎刃而解。。。
加载电压下降的原因C△U=It,自己算一下需要多大的电容

网友D:
这是什么书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正半周电流流过C3时是从它的右边流入吗?这个不是左正右负的极性电容吗?另外在电压负半周时是C4向负压电路放电来维持其正常工作吧,如果从整个电路的角度看,负压电路右面还接了一个采样电阻,也就是多了一个为其提供电流的支路,是不是还是可以让负压电路正常工作?这个被压电路应该是个1倍压电路吧?

楼主:
回复 网友D:
传说中的《无线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