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STM32 FSMC问题

楼主(2012-08-06):
用FSMC连接外部存储器时,读取数据时每次只能按照8位或者16位读取吗?
能不能一次只读/写一位数据?谢谢!

网友A:
能不能一次只读/写一位数据? 不能.

楼主:
也就是说,对外部某些专用芯片的寄存器进行配置的时候只能一次性写好,后续想更改的话是需要重复写不变动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