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请教一个关于STM32产生PWM不稳定在示波器上有间断

楼主(2012-08-06):
我最近给客户做的一个产生PWM脉冲的板子,用的单片机为STM32F103RC,要求产生的PWM脉冲为200K,250K,300K,350K,400K,高电平时间要求在500ns以下,本来用STM32 PWM模式成功弄完所有的波形,但是客户反馈在示波器上,把示波器扫描频率降低后发现信号的断断续续的,也就是有一串脉冲,然后低电平几个毫秒,然后又有脉冲,本人亲测的将扫描频率降低确实有这个现象,但是把扫描频率弄到微秒级,PWM波形很平滑,也很稳定。。我已经完全按照STM官方手册的历程试了,还是有这个情况。。已经郁闷四天了,希望知道原因的高手们指点一下,救救我啊、、、、

网友A:
把示波器扫描频率降低后发现信号的断断续续的?
把示波器扫描频率降低到什么程度呢? 很可能是数字示波器的离散采样问题, 而不是板子的问题

网友B:
用的单片机为STM32F103RC,要求产生的PWM脉冲为200K,250K,300K,350K,400K,高电平时间要求在500ns以下,本来用STM32 PWM模式成功弄完所有的波形,但是客户反馈在示波器上,把示波器扫描频率降低后发现信号的断断续续的,也就是有一串脉冲,然后低电平几个毫秒,然后又有脉冲,本人亲测的将扫描频率降低确实有这个现象,但是把扫描频率弄到微秒级,PWM波形很平滑,也很稳定。

网友C:
建议LZ看看我在这个帖子中18楼的回答:https://bbs.21ic.com/icview-347274-1-1.html

看样子这是很多人都遇到的问题,请求香主给条裤子,示众警世!

楼主(2012-11-22):
没积分了、、真不好意思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