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小容量的电解电容器并联在一起是否能减小漏电流

楼主(2012-08-06):
将小容量的电解电容器并联在一起是否能在增大容量的同时减小漏电流?

楼主:
额……电解电容的容量越大漏电流越大么,我如果要大容量的电容但是不希望漏电流也大,是不是可以用小容量的电容并联在一起呢?

网友A:
电解电容并联后漏电流是累积的,小电容并联与单个容量相当的电容比较漏电流,没有明显的区别,要从电容材质上选取漏电小的电容才是正道,比如钽电容。

网友B:
并联关系的话,漏电流应该是两个电容的叠加才对,不会渐小的。

网友C:
会降低esl 及ESR

网友D:
当然不会
不过可以参考峰值检测电路
如果电容已定
可以通过减小信号的频率,和增大串连电阻来减小漏电流

网友E:
除了定时电容需要性能好的钽电容以外,一般应用时普通电容可以满足要求,不必用小的并联,反而自找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