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耳机开关的电路

楼主(2012-08-06):
如下图示,CPU_MUTE是从CPU出来的控制耳机开关的信号,这个电路的工作原理是怎么样的?

网友A:
mute低时q16截止q6截止,smute低,mute高时q16通,smute高,同时c28经d10放电;mute再次变低时,c28充电,当c28电压低于3.6v时SMUTE 维持高电位,一个延时控制

楼主:
EC28怎么会放电呢?

网友B:
3# caiys 因为5V电源并不能突然增加Q16导通时流过的电流
所以已充满电的电容会供出相当一部分电流
当那不部分电流在R279上产生压差时
D10导通,快速放电

网友C:
没必要做这么复杂呢,成本算下来也并不低呀,直接用个带关断控制的耳机驱动芯片多简单啊,比如单端输入的SGM4918,差分输入的SGM49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