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能无线远距离传输数据的方法

楼主(2012-08-07):
距离达到几十公里,用GPRS的实时性不知道行不行还有没有别的方法呢,请有经验的朋友指点

网友A:
3G比较合适

网友B:
GPRS,可以参照手机通信情况,取决于当地运营商的覆盖程度。

楼主:
3G的费用如何?对这个不了解

网友C:
数据量小可以用数传电台

网友D:
短信也行啊。

网友E:
不知道 微波行不行

网友F:
如果网络拓扑简单的话,比如点对点的,可以用电台。

网友G:
可以采用光纤传输的

网友H:
光纤的价格估计一般人受不了的,GPRS或许是个不错的选择,3G相对会快点,小数据量也无所谓。延时的话,大概5秒以内吧。

网友H:
另外提醒楼主如果真考虑GPRS,固定的IP地址是必须要考虑的问题。

网友I:
gprs实时性看软件水平。

我这里正好有项目可以参考。

几十公里如果是山区之类的还是架个高天线用数传电台。

楼主:
还有个问题,就是项目里面发射模块放在约二米深、一米直径的井里,信号能传进去吗?天线需要露在外面吗?
还有,谁用过相关的产品,给推荐下吧,谢谢

楼主:
还有,前面有朋友推荐电台,请问距离能达到几十公里吗?每个点复杂吗?因为要放在野外和城区,通讯环境还是比较复杂的,而且每个点尽量简单。非常感谢指教

网友J:
电台本身不复杂,复杂的是传这么远要很大的功率,无委会会不会找你麻烦。GPRS的实时性还是不错,在几秒的范围内,当然不考虑中国移动这种垃圾网络掉线的情况。

网友I:
多说一句:具体能传多远还要看投了多少钱。。。。。。

网友K:
电台本身不复杂,复杂的是传这么远要很大的功率,无委会会不会找你麻烦。GPRS的实时性还是不错,在几秒的范围内,当然不考虑中国移动这种垃圾网络掉线的情况。 ...
引用 网友J:

------------------
230M频段,你只要申请,就一定批给你。功率<=20W

网友C:
数据量小,实时性高只能用数传电台。别的GPRS,短信什么的都是伪实时,它们的最大延时没有最长,只有更长。
通讯距离和你的发射功率与天线增益和天线高度直接相关,如果放在井里天线不漏出来那是不行的,在通常情况下天线需要一定高度。
我以前做过的15W的数传采用单向天线,400M左右频率,无遮挡通讯,4800bps,  30KM没问题。

如果楼主需要的仅是伪实时系统,那GPRS,3G,短信就可以

网友L(2012-12-06):
放深井里 用数传电台的话 最好有中继;用GPRS 也要看周围基站的覆盖情况

网友M:
天上的星星看北斗哇

网友N:
引用 楼主:
还有个问题,就是项目里面发射模块放在约二米深、一米直径的井里,信号能传进去吗?天线需要露在外面吗?
...

是的,天线要外露,不然没有信号。我们以前在变压器机房(-1楼)里都不行。

网友O:
加A7105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