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忙看看这个三极管放大电路

楼主:
工作的时候遇到这样一个电路,但是仿真出来的波形和实际用示波器测量出来的波形不一致。仿真波形如附图,而实际波形是一串波动的协议,低电平为0,高电平为48.一直不明白是哪儿出了问题。还有几个问题:
1.后面两级放大电路里面都没有电阻的,输入又是如何影响输出电压的呢?能看的出来他们的电流关系,但是不明白其中的电压关系。
2.最下面的那个二极管又是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隔离二极管吗?

网友A(2012-08-07):
这个电路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不能具体说说

网友A:
q1q2的集电极到地之间应该有一个电阻

网友B:
这个电路有问题D1构成正反馈,而不是负反馈!

改正:q1q2的集电极到地之间应接一个电阻。取消D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