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侠帮忙,为什么IC的GND脚不能和覆铜连接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2-08-07):
怎么上传图片啊,郁闷

网友A:
pour on same net要选上

网友B:
你大概设置的是十字相连,
铺铜计算出来,此处不能打十字
你手工加上即可

网友C:
用网格覆铜的方式,把线宽设置细一点就OK了

网友D:
你这个是覆铜的,这个焊盘需要用线连接出来,如果是通过覆铜,就必须调整安全间距规则,规则小于焊盘间的间距,覆铜焊盘散出线等于焊盘大小,

楼主:
回复 网友C:
如何选网格覆铜?

网友E:
怎么无视楼上的建议
手工添加啊

网友F:
最基本的,你的铺铜不会没有定义成GND吧~

楼主:
谢谢各位!我手工添加了

网友G(2014-05-04):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是覆铜的,这个焊盘需要用线连接出来,如果是通过覆铜,就必须调整安全间距规则,规则小于焊盘间的间 ...

谢谢啊,我手动连接了,OK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是覆铜的,这个焊盘需要用线连接出来,如果是通过覆铜,就必须调整安全间距规则,规则小于焊盘间的间 ...

哈哈哈,领教了,手动连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