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用pads logic的进来看一下,谢谢

楼主(2012-08-07):
小弟有个问题,在画变压器的时候,他有9个管脚,而原理图中只画了5个(剩下的都没用),但是这9个管脚是分在两个地方画的,我画完原理图,把他们对应到一个PCB封装上,结果到layout中就悲剧了,出现了两个变压器,我想要的是他们对应一个变压器的,所以请教大家我哪里做错了,怎么改?这就好比一款芯片把他的管脚分成好几个部分画图一样

楼主:
我的天哪,没有人会吗?自己顶

网友A:
原理图自动注释 就OK了,还有你是不是建的部分元件在元理图里面

楼主:
什么意思? 怎么自动注释?

网友B:
把一个原理图封装画成两个,当然会生成两个pcb封装了。本来就一个变压器,为什么要画成两个原理图封装,可以画成一个的吧!把不用的管教闲置,不行吗?

网友C:
为什么要把一个元件画成两部分啊?本来就是一个元件对应一个封装!你都分成两个元件了当然对应出来就是两个封装啊!元件中不用的管脚悬空就是啦啊!何必搞的这么复杂呢?

网友D:
是不是gate设置不对?不同pin分在不同gate里面才行。

网友E:
看一下库里的多运放是怎么画的就行啦

网友F:
原理图分AB两部分

器件MYCAE1和MYCAE2两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