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光电二极管组成的I/V转换电路的疑问?

楼主(2012-08-07):
对于图中电路有几个疑问:
1、如图运放的同相端直接接地,Vout>0,由于有反馈的存在,那么运放要输出正电压,同相反相之间的差分输入应该是个很小的正电压,如+几十个uV,由于同相端接地为0V,那么反相输入端的电压应该是一个很小的负值吧,如负的几十uV,这样按照运放的原理:
Vout = Vid * Aod = ( 0V - 负值 )*Aod > 0,为什么我用高阻抗电压表测出来的反相输入端电压是正的几十uV?,实在弄不懂,到底是正当还是负,还有电压表测试的结果是否正确?
2、图中光电二极管工作在零偏置模式,光电二极管接在运放的同相反向输入端两端,相当于虚短,那么当有光照的时候,请问这个光电流的电流流经回路到底是怎么样的?

网友A:
1.同相端通过电阻接地,不代表同相端电压为0,因为有偏置电流流过R2产生了压降。
   所以反相端电压为正也就没关系了,只要同相端电压比反相端高便可
2.虚短是对电压而言的,所以回路如你所标地走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好意思,刚才我图发错了,那个R2电阻不接的,这样反相输入端是什么电平?

网友B:
个人认为:
1.由于光敏二极管存在一定的体电阻,感光后体电阻还会增加;所以在反相端会形成一定的电压。
2.电流方向正如图上所标注;为了精确测量该电流建议 a:R1足够大,b:运放输入阻抗或者说IOS尽量小最好是PA级别。

网友C:
不要忘了运放本身的失调电压

网友D(2015-07-02):
顶起我也在做光电二极管的放大。
这样接光电二极管两端是不是电压就是0了(因为虚短)?查资料应该给同相端一个偏压,你最后这个电路能正常工作吗?

网友D:
你测出来的几十uA应该是失调电压把!

网友E:
应是失调电压引发的,相当于V+内部是正电位,因此反馈原理,负端也应是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