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调试状态下可以使用stopwatch吗

楼主(2012-08-07):
我想测试一段代码的运行时间,可是这段代码在中断里,用SIM模式进不去中断,用ICD 3 在线模式下可以使用STOPWATCH吗,谢谢大家了

楼主:
大家就不能说说话吗,有没有明吧人啊,谢谢了啊

网友A:
当然可以了,这还用问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教一下在线调试状态下怎么用,教我一下可以吗。谢谢了

网友A:
授人以渔!
  你去microchip官网上下载一下 ICD3使用说明,看一下便知!其实很简单

网友A:
注意:有些单片机是不能仿真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谢谢你了,我在debugger的breakpoint选项中找到了stopwatch选项,可是设置好起止断点后还是没有找到如何看代码跑动的时间啊,设置好起止断电后一点OK就什么都没有了,不知道怎么看。你在给我稍微讲的明白一些啊,谢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用的PIC32 ,是不是我这个就不能在线进行代码运行时间测试啊~

网友A:
回复 网友A:
我用的PIC32 ,是不是我这个就不能在线进行代码运行时间测试啊~
引用 楼主:

PIC32是高档的片子,还没用过,应该可以

网友A:
回复 网友A:
你好,谢谢你了,我在debugger的breakpoint选项中找到了stopwatch选项,可是设置好起止断点后还是没有找到如何看代码跑动的时间啊,设置好起止断电后一点OK就什么都没有了,不知道怎么看。你在给我 ...
引用 楼主:

程序没跑到断点吧!
  还有一点,要在停止状态下设置断点,再点运行 断点才会生效

网友B:
在线调试不能用

楼主:
11# Ryanhsiung 好像真的不可以用,谢谢帮助啦

楼主:
12# 兰天白云 应该是不能用,找不到

网友C:
芯片在线调试不能用,只支持软仿真SIM

网友D:
只有仿真SIM可用。。。